请教一个C51浮点数的问题!

楼主(2007-05-16):
C51只能实现单精度的浮点数运算(float和double是一样的),请问各位高手,如何能在C51中实现超过八位(十进制)有效数的运算?

网友A:
自己做库,或者用结构体做

网友B:
认为分解,或者用汇编自己做

网友C:
用32位整数和浮点数结合....

网友D:
自己做

逃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