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syscop8052F-访问被保护的A存储器

楼主(2007-05-16):
在使用easypack8052F防真,把DIP开关中的时钟调到使用外部时钟后,在装入.omf文件时就出现“访问被保护的a存储器”的警告,而无法打开文件,偶尔能打开,软件CodeCruiser的初始化也是错误的,不能正常仿真,请问是什么原因?

楼主:
CodeCruiser for 51 系列中文版v3.2.0中的小提示

V3.2.0版的CodeCruiser的小提示中有如下一段话:
软件提示被保护的A存储器时,一般是由输入时钟不正常造成的,
请检查用户板时钟电路是否有问题,如正常请更换仿真头上的IC74HC04(以上是选用用户板时钟时常会发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