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带中文字库的LED显示屏,类似12864的LCD

楼主(2007-05-16):
(无正文)

网友A:
自己准备一块字库,多好呀

网友B:
LED显示屏都带字库吧

最近我们要做一种室外屏,肯定是要把字库写到eprom中的;

网友C:
做吧

如果用量大,就自己做吧。

网友D:
除非是纯文字屏,

一般不会固化字库的.
像WINDOWS那么多字库,你能固化多少种?
一般由PC端的程序进行处理,转换成点阵信息,发给控制器.

网友E:
那样的话存储容量要大多少倍你知道吗?

还有市面上有很多短信屏,发过去一条短信屏上就能把文字显示出来,那么你说这种情况下点阵数据是怎么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