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奇怪的外部地址访问问题

楼主(2007-05-16):
大家好!我的问题是这样的:我用51单片机控制液晶屏,P0口作为数据口,P2.1作为片选,P2.0作为控制/命令选择。
按说,控制口地址为:XXXX XX01 XXXX XXXX B,数据口地址为:XXXX XX00 XXXX XXXX B;于是我任意给定了一个地址,
比如:0x0100,0x0000;但是实际上就是不行,不能正常显示,应该是数据没能正确写入。后面将地址改为:0XFDFF,0XFCFF
(即将没有用到的位全部置为1),程序才运行正常,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哪位高手能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不可能。

不会是你单片机内部自带了XRAM吧?如果是那样,不能跟内部的XRAM冲突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