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用过ADS1112啊?我在调的过程中发现只能单步调,不能全速

楼主(2007-05-17):
我用PIC18F4685 的I2C连接ADS1112,4M晶振,100K速率

调的过程中发现单步能调通,但是不能全速运行

各位高手,帮帮忙,提个建议 !

网友A:
怎么可能呢...

楼主:
是这样的.

问题是这样子的.
谢谢!

楼主:
这么说吧. 两个通道. 在单步的时候  采样到的值都正常.

但是在运行下.发现 两个通道的值就乱了.本来指令是 要采集第一个通道的.但是采到的是第二通道的值.

而第二通道呢是第一通道的值.

但是假如这两条指令只运行一条.即对ADS1112的特殊寄存器写一次值的话,采集到的数据都OK.

但是假如按下指令.数据就乱

void Get2CH(void)

{

Write2ADS1112(CH0);

double CH0Value=GeT4ADS1112();

DelayTime();

Write2ADS1112(CH1);

double CH1Value=GeT4ADS1112();

}

不管DelyTime多少.

CH0Value和CH1Value都会串.

这是为什么呢?

麻烦帮帮忙.谢谢!

网友B:
检查你的delay对不对,加个led验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