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径8mm ,高2mm 的小圆片,有100种,如何用单片机识别?

楼主(2007-05-18):
有100种不同的直径8mm ,高2mm 的小圆片,如何用单片机识别?用什么传感器?
想往上面贴条码,可是太小了,
有什么其它好的方法没有?

网友A:
用ST的RFID芯片和ST的单片机

条码当然太大了,RFID芯片可以做的非常小,而且比条码的功能更多。

http://www.stmicroelectronics.com.cn/stonline/domains/applications/security/tracktrace/index.htm

网友B:
大小一样,材料相同?

各有什么不同点?

楼主:
大小一样,材料相同,可以人为制造一些便于识别的不同点

制造哪种不同点比较好呢?识别成本较低?

网友B:
一样的东西为什么还100种?

肯定有不一样的地方呀,说明白点,人为得加特征不如直接用其特征

网友C:
要是完全一样,就不是100种了

看来楼主坚决不愿意说区别何在。打死也不说。

网友D:
RE:大小一样,材料相同,可以人为制造一些便于识别的不同

楼主没有说清楚,其实他的意思可能是:大小一样,材料相同,的100个小圆片,怎么人为地加上一些标志,用单片机识别出来吧?

网友E:
是啊,用来做什么的呀?为什么非要用这样的“圆片”呢?

网友E:
打色环,几个圈就够了,也便于人工或机器识别

网友F:
点形码

容易做

网友G:
同意 xwj : 7 个光敏管 + 6 片滤镜

中心:用黑/白 -- 1 bit
中环:RGB     -- 3 Bits
外环: RGB     -- 3 Bits
------------------------
                 7 bits 可分出 128种
7 个光敏管 + 6 片滤镜

        Ro     Bm     Go

             黑/白

           Gm     Rm

               Bo

网友H:
就条码好了,普通条码有十几位十进制数,你这只要两位就够嘛

网友I:
色标的信息容量大,远非标准条码所比

网友H:
色标的信息容量是大,但一是成本高,再是实际应用中容易被污

条码是很成熟的老技术,能用到现在它的内涵还是有一点的.
当然也有很多保护色标的办法.而且它也代表了你的新技术水平嘛.

网友E:
用色环的目的主要是识别方便,不用考虑圆片的方向

可以软硬件配合自动对正中心,对正后就能很容易的准确读出数据
而且信息容量大,毕竟LZ那万亿直径只有8mm

LZ 呢?跑哪里去了???

网友I:
呵呵,LZ扔了个题目就跑路了,就由各个看官自己去琢磨吧,

条码的好处就是技术成熟,识别成本低,不知道制作(条码)的成本可能高些(毕竟是面积小,要求印刷精度高);色标(环)的识别成本可能高点(不一定高的太多),但它的制作成本是很低的,可能用一般的彩色打印机就可以完成的。各有利弊。

楼主:
呵呵,不好意思我来了,

100 种圆片内部包装的100种不同的粉末,外表完全一样,

以上建议打色环的朋友,我觉得滤光片+光路很不好弄呀,,

哪位能指点一下?

网友I:
有专用芯片

网友E:
这么小的圆片是用来做什么的啊?

还要区分100种?

网友I:
小声说:这是军事秘密。

网友J:
关注中,先顶一下

网友K:
lz在回收药片吧,哈哈,神秘希希的,割哈马

也许你把应用说清楚了会有其他手段滴.

网友B:
哈哈,明白点了

不过还有点糊涂,如果药片是分好的,没有必要用设备再分呀。如果药片因某原因混到一块了,你人工给贴色环或什么东西的过程就是在完成分类的过程,还用设备干啥?贴上什么东西的药还能吃吗?

楼主:
回楼上的,当然不是分药片的了

网友I:
K粉集散地?

网友K:
你就不能说出是死马马,晕,不跟你玩了拉

网友E:
是啊,LZ太不厚道了...

楼主:
里面包装的粉末状试剂

进行不同项目的检验需要不同种类的试剂,就是要根据放入的试剂片自动确定要检验的是什么项目

网友I:
OCON说的好象是3维码

网友G:
请问 LZ 最后采用了什么方案?

网友I:
最后LZ跑了

网友F:
很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