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ICL7106的问题

楼主(2007-05-18):
他的转换开关都是电子开关,电子开关的阻值好像都有几百欧,而且随电压而变,这个IC是怎么消除这个影响的,尤其是电阻测量是低阻的时候应该是有影响的!!!

网友A:
正向积分一次,反向积分一次,误差自动抵消了

所以它自己就能自动较零

至于测电阻,那个用的是比例方式,甚至连基准的误差都可以忽略

楼主:
他怎么测量负电压的呀

楼主:
另外比例法中的UREF-有没有分流有没有影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