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ID温控工作时,液晶显示出现乱码,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2007-05-18):
请问PID温控工作时,液晶显示出现乱码,是怎么回事呢?
当温控电流变化较大时,液晶显示出现乱码
应该是单片机程序的问题,现在PID温控大电流与单片机共地,应该是大电流影响的,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呢 ?

网友A:
用粗导线焊接到两个接地点

   如果是接地问题,用粗导线焊接到两个接地点,减小接地电阻就行了。
   电源是心脏、做单片机系统,很多不稳定性现象都出在这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