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组时间显示,30个输入输出信号,怎么选型好?

楼主(2007-05-19):
我有一个设计,有三组时间显示,显示6位,时.分,秒各两位,一组显示当前时间,其余两组显示设备工作时间,还有30个输入输出信号.准备用51系列的单片机.时间显示,想用动态扫描,引脚不够,用377等扩展的好还是用三个单片机,其中两个单片机显示两组设备工作时间,还有一个单片机用于显示当前时间和用于输入输出信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怎么选型,谢谢!

网友A:
简单

显示的话,一种方法,全部用串行扩展,595输出显示,164串行数据输入。另外一种并行扩展,要很多的373之类,不过显示可以用CD4511带动态扫描,驱动能力强,带译码。如果只做这些事情的话,系统并不复杂。

网友B:
这些工作一个单片机完全可以胜任

楼主:
串口我要和其它设备通讯的

串口我要和其它设备通讯的,显示用串口,会不会增加串口负担,器件也多?如果用373扩展的话,三组时间动态显示,时间间隔来得急吗,我还有其它输入信号判断,会不会闪烁?

网友C:
一片加点扩充

网友D:
单片机常规系统设计

  常规设计,显示有总线用HC573+4511,无总线静态运用HC164或HC595,动态用ZLG7289等,输入用扫描,单片机就忙扫描输入就行了,如果用单片机做动态扫描,资源占用太大,很难做好,软件也难调。

楼主:
如果扩展的话,动态显示的片选信号有18个

如果扩展的话,动态显示的片选信号有18个,也要通过扩展解决,加上输入输出的扩展,至少有8片373,51的P0的驱动能力还行吗?用8255扩展稳定吗?如果其它两组时间显示再用两个单片机,可以吗?稳定吗?

网友C:
扩展也不需要太多,把显示扩展出去,再扩展几个口就够了

其他的用MCU的就可以了。实际用2个MCU比较理想,可考虑通讯方面(主要是软件),所以用说使用IO扩充一下就行了。

网友E:
别考虑8255这样的老型号芯片,太贵了

如果用多个单片机又要保留异步串口,考虑用ATmega16这类,用SPI或TWI作各单片机之间的通讯,SPI也可以用于扩展595。

网友D:
用74HC245扩展总线1变8

    用74HC245扩展总线提高驱动能力,将专门用于总线方式静态显示,8片373算什么、报警系统24片273都玩过,用并行方式,就能快速输出,而且编程调试都很方便的。
    找本PC机主板的硬件书参考一下、看看当年IBM公司是怎样用8088做出PC机的,单片机的设计问题就一定难不倒你了。

网友A:
就是

用51太慢了,用M8可以完全搞定这些事情,而且还能做很多别的事情。

网友C:
不是时间不够,而是口空间的限制

网友F:
很简单的东西啊,并口、串口、iic、多芯片等,随便怎么发

LZ自己找一种会作的做就行了

网友D:
51单片机应能满足要求

    51单片机能扩64K IO地址空间,绝对够用。

网友G:
这样的系统,还是加一片CPLD搞定吧

板子上用太多的74,总觉得是90年代以前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