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373的OE端的控制

楼主(2007-05-19):
我在做一个项目,用2051控制两个373,功能是分两次输出8位数据,然后通过控制两个373的OE端使16位数据同时输出。

实际上出现的问题:我把两个373的OE端接在一起,接在2051的一个控制脚,程序控制其置高或者置低,使16位数据同时输出,但结果是程序对OE端的控制不起作用(或者说是与预想的现象不一致),程序没问题,我用89s51验证过。

我怀疑是不是2051的一个控制脚不能驱动OE端?各位有什么意见。

网友A:
我怀疑是不是2051的一个控制脚不能驱动OE端?

2051确实有两个引脚是不能直接驱动任何东西的,除非是像TTL电路那样内部自带上拉的芯片,就是电压比较器输入那两脚。
只要加上拉电阻即可。

楼主:
忘了说

我用p3.5来控制OE端的。

网友B:
可能是没锁存对

   maychange说得对,我补充一下AT89C2051的P10、P1必须外部上拉,P35是能直接控制OE的。
  因为您预先锁存到373的数据不正确,再OE输出时当然不正常啦!
  多检查硬件电路。
  373是高电平锁存数据,低电平不变,不同于273、374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