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P口驱动能力的一个简单问题

楼主(2007-05-20):
    这几天复习看到51单片机P0口的每一位口线可以驱动8个LSTTL负载,请问LSTTL负载是指什么?大概这个驱动能力有多强,可以多少毫安呢?

网友A:
LSTTL应是74LSXX类芯片的总称

    74LSXX系列集成电路有采用TTL工艺生产的就视为1个TTL负载,还有HC系列的是高速CMOS工艺生产的,这些内容在数电教材讲得很透彻。
    P0直接外挂总线芯片不宜超过8个,扩展太多时应用74HC245扩展总线驱动能力。

网友B:
能力很差

P0口的驱动很差的,好像只有几百个uA

网友C:
P0口用作总线和普通I/O有差别的

用作总线是推挽输出,当然可以挂8个LSTTL器件,但是用作普通I/O的话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