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评估一个程序编写的时间,老板和我估的差太多了

楼主(2007-05-20):
不过我是按这个程序比较完美来估的,老板按可以运行来估的

网友A:
程序就是要实用,花里胡哨的耽误事

网友B:
“完美”没必要,“可以运行”不严谨,“系统可靠性”最

一个可以运行但错误百出的软件是没有人愿意要的,后续的找错打补丁会累死人的,关键是客户会被这种产品赶跑的!

网友C:
细化细化再细化,你的时间就有了

光软件方面:
调研、方案选择、评审、整理流程、写文档、写各个模块、模块调试、系统整合、统调、测试周期、预计的反复调试时间、不可预计的保留时间等等等等,
再把里面细化下去,这个几天那个几天的加起来就有几个月了:-)

网友D:
心里有个底,然后尽量多争取点

网友E:
低承诺,高实现!

网友F:
有积累的行业老手和刚入该行业的新手速度肯定大不一样

网友G:
五楼说的对阿

网友H:
RE

看下软件工程方面的书

网友I:
要么依老板的标准.

要么两者相加/2.
最后肯定不会是你预算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