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手工清洗手工焊的电路板的残留物?

楼主(2007-05-21):
    电路板焊完后,会有残留松香物,用酒精或洗板水洗溂后会留白斑,请教诸位有何高照。

网友A:
再刷一点稀松香水。不过酒精配的松香水干了不够光滑、光

用松节油加松香来配松香水来刷,就会很光亮。不过要放比较久才干,而且气味很大。

楼主:
有说用去离子水洗,不知效果如何

    听说去离水子能洗净,不知诸位是否用过此物。

网友B:
好点的洗板水也行的

今天刚洗的板子,没有白斑。估计洗板水有不同成份的,我用的也不知道什么成份。

网友C:
去离水就是纯净水,再过一次离子交换树脂

用酒精或洗板水洗溂后会留白斑,是酒精或洗板水洗脏了.白斑是松香.

去离水是比自来水干净.但清洗电路板的效果差别不大.

网友D:
去离水洗靠的不是水的作用,而是靠水传过去的超声波机械

把异物冲下来(实质上是机械方式),
这个是大规模加工最廉价的清洗方式,但不适合个人操作--因为你没有超声波清洗机啊,光靠水能洗掉什么呢?

LS老黄头说的是对的:
"用酒精或洗板水洗溂后会留白斑,是酒精或洗板水洗脏了.白斑是松香."

因为很多人的“洗”不是“冲洗”,也不是“洗刷”,而是“涂”
--异物融解后还是被“涂”在电路板上,根本就没有“洗”干净!
而随着溶剂的挥发,原来的固体慢慢析出,就成了白色的粉末了,当然会很难看了。

网友B:
明白了

是不是用不含松香的焊剂洗起来就容易些?

网友E:
用究竟吧,先洗后擦,反复几次。。

网友F:
要擦洗

xwj说得对。光“涂”是不够的。

楼主:
大家都是热心人

    分析得都很在理,看来这东西从原料到工艺都得有讲究,不多试试还不成。

网友G:
我用干布沾酒精(90%)擦的

网友H:
我看到一线路板,不明白是怎样工艺处理的.

双面板,单面元器件,双面和元器件都象均匀地喷了一成象松香一样的物质,看着板子象从油里过了一遍,特别好看,我认为还能防潮.(上面的数码显示和按键没有涂)
大家说是怎样的工艺?

应该是三防漆吧?

网友I:
用香蕉水可以洗得比较干净,但是有毒

用香蕉水可以洗得比较干净,但是有毒

楼主:
用洗板水能整得很漂亮

    哈哈,大家还挺关心这清洗问题的,我按大家的主意,到电子城买了一种新的洗板水,价格奇贵,三无产品,1小塑料瓶(也就可乐瓶大小)13元,但效果很好,洗过后残渣尽去,光洁照人。

网友J:
ls是在什么地方买的啊,我也有这样的困惑!

批量大的板子到焊接厂了,但是小批量的样板总是洗不干净,晕乎!

网友K:
我用酒精洗 洗2趟

个人觉得板子是否好洗和焊板子的水平有关
焊的好的 用刷子刷下焊点 基本搞定   再去干净的酒精里一涮,干了后特漂亮

楼主:
我用酒精洗,干了留白斑

    有人说要用含锡量高点的焊锡丝会好洗。我是在南京的华龙买的,15楼的朋友到本地电子城多找找,多换几种洗板水,也许会发现一种好的。
   我用的这洗板水配方神秘,沾到手上会脱皮,要做好自我保护。

网友L(2014-11-28):
洗板是个头痛的事啊!来个高手指点一下,我司是用纯水清洗的,效果不好

网友L:
11楼的兄弟,你有90%的酒精擦完,离子污染度测试出来是什么程度?

网友M:
用酒精洗,洗了之后有白班,再用干净的牙刷刷,刷去白色残留物,再用酒精洗一遍,如果还有白斑,重复上述步骤,肯定能洗赶紧。
最后,上一遍三防漆,紫外线固化后光彩照人,苍蝇上去能劈叉。

网友N:
洗板水正解

网友O:
用洗板水擦洗

网友P:
有专业的洗板水

网友Q:
酒精泡一天用牙刷刷刷就干净了,洗板水贵但效率高,用环保洗板水几分钟就干净了但偶尔会坏某种元件。用超声波速度快再加温速度更快

网友R(2021-01-26):
直插件貌似比较难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