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与SPI有什么不同,有什么优点和缺点?

楼主(2007-05-21):
(无正文)

网友A:
知道I2C和SPI分别是什么样的,自然就有答案了

显然楼主根本不知道这两者的工作原理,你的问题就如同在问小轿车与吉普车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
I2C与SPI

I2C 接线简单,两条线可以接多个器件,软件相对复杂,速度慢。
SPI 接线稍多,每个器件需要单独的一个片选线,软件简单一些,速度快。

网友B:
看看两种接口多用在什么领域,

btw:spi用4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