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老师指教用单片机做无线编解码,谢谢

楼主(2007-05-22):
产品需要解99路码,为了尽可能的使编码不重复,我采用16位数据编码,也就是最多可以编65536组不重复码,以下是我定义的01和F信息,F是引导码防止解码出错,发码是先发4位引导码,和16位数据码,想请问老师这样的发码会不会引起解码错误?另外如果99路发玛器有2组以上同时发码会不会引起解码错误啊?请各位老师指点,感激万分!
 “0” 以周期为1ms,高电平宽度>200us<400us方波信号表示
 “1”: 以周期为1ms, 高电平宽度>600us<800us方波信号表示
 “F”: 以周期为1ms,高低电平宽度等于500us的矩形波信号表示

网友A:
别沉啊

我顶

网友B:
这样很麻烦,不如用标准的通讯格式好(如232的)

对于其他的协议,自己规定好了

网友C:
如果你做的是无线解码,如果两台同时发送,是不可能解码的,存在同频抑制,个人意见是需要实现跳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