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开发

楼主(2007-05-22):
哪位大哥做过U盘?
能介绍一下U盘工作的流程吗?特别是cbw里的一些SCSI指令。
谢谢!

网友A:
U盘其实很简单

   U盘插入电脑USB口后,首先枚举成大容量存储设备,枚举成功后就只用读和写两条SCSI指令进行通讯了。
   用到的指令定义如下:

#define Inquiry                            0x12
#define    Mode_Sense                        0x1A
#define    Read10                            0x28
#define Read_Capacity                     0x25
#define Read_Format_Capacities             0x23
#define Test_Unit_Ready                 0x00
#define Verify                             0x2F
#define Write10                         0x2A
#define Medium_Removal                    0x1E

#define SCSI_MSPGCD_TPP                    0x1C
#define SCSI_MSPGCD_RETALL                0x3F

楼主:
谢谢 古道热肠

Read_Capacity和Read_Format_Capacities的容量是从哪来的?刚开始的时候,自己定的?
还有等效的SHC是怎么告诉主机的?

楼主:
^-^

小弟还没全想通,非常感谢古道热肠!
Read_Capacity给出了主机寻址的范围,而不管实际大小如何,对吗?
U盘出厂前要低格之类的吗?0磁头1柱面1扇区是DBR,怎么定位到哪一块?

网友A:
要实战才能彻底整明白

  多思考、多提问也是值得提倡的。
  U盘的容量是由U盘的代码给它设定的,PC发Read_Capacity命令,就能知道这个U盘到底有多大了,我写的Demo是1.44M(仿真软驱),当然可以设置成2M,但最大不能超过物理介质存储容量。
  PC发读0扇区内容时,U盘必须响应,并将0扇区的内容原样送给PC机,你用软件对U盘按自已格式格式化后,能读写。
  但在PC上一旦格式化,就会提示你数据格式不对,是否低格,如果执行低格,此时0扇区的内容就由PC生成,U盘没有主动权了。
  U盘的所有空间对PC透明的,除非你隐藏了扇区,那PC当然不能访问到。
  0扇区的定位由U盘的程序定位。

楼主:
---

谢谢古道热肠,实战中……

网友A:
好呀!最难整的还在后头呢。

  用什么环境做的U盘,最难弄的是1包数据512字节要分好几次收发,要设置好标置,采用状态机会容易些。

楼主:
公司自己的一个芯片

ram不够,是要分好几次收发。
古道热肠,我现在对MBR还不时很明白,搞了好几天了。
我读写等程序框架都编好了,可是新的flash都是空的,第一个512字节MBR也是空的,而在格式化的时候,需要知道DBR的位置,所以老出错。
新U盘的MBR要先写进去吗?还是要进行所谓的低格??一般低格软件会发些什么命令?
大哥,指点指点!

网友B:
只要Read_Capacity报告正确,存储空间可以为空,PC可以格式化

Windows的格式化过程可以帮你写入需要的内容。

楼主:
谢谢平常人,不过还是不解!

Read_Capacity给出了地址的范围,0x00---某个值。
我就是这么做的,我测到的数据显示,主机读写0x00和最后一个地址,然后就是写fat表之类的,不过一个好的U盘,读写的是DBR和最后一个地址,最后再修改MBR,就完了,而我到最后没地方修改MBR。

网友A:
U盘可以不分区,只用DBR就行了。

  DBR的分配以及逻辑扇区到循环地址的变换是由你自已程序管理的,Windows要0扇区的数据,你定位到888块,它也没意见。
  DBR的数据我是自已写了个低格程序,让单片机跑一下,0扇区的原始数据就生成了。
  做U盘单片机的SRAM最少也得512ByteSRAM,太少了收发缓冲区都做不出来,哪来的速度。
  自已公司做芯片,不错哟,多问问高手吧!
  老整不出来,买个U盘评估板或MP3评估板看看源代码会很快解决问题的。搞单片机也要引进与自力更生相结合,等起把大**做出来了,仗都打完了,还有什么用。

楼主:
不零买U盘,所以快慢无所谓。

就是说反正得想办法把0扇区的数据搞进去了!
有评估板。
谢谢古道热肠!

楼主:
Inquiry

我参考了一些实例,Inquiry命令的前四个字节一般有两种,
0x00,0x80,0x00,0x01或0x00,0x80,0x02,0x02,自己在做的时候,两种都试了,但不知道有什么区别,那位大侠解释一下。
我用的Bulk-only与SCSI协议

网友C:
厉害

古版原来是U盘专家。厉害!

网友A:
整出个标准U盘,是要费不少心血

    专家谈不上,只是要想用自已的USB接口做U盘的话,要读懂协议,要会调试工具,还要有参考Demo板,不然很难成功。

网友D:
你可以看看我做的“假U盘”,里面的MBR和DBR都是用数组模拟

网友A:
oo的U盘速度如何?

   我做的U盘,用AT45DB161B作存储介质,D12作USB接口,速度最大也就100K以下,用电脑取U盘数据播放MP3,64K数据流比较顺畅,128K的数据流会停顿,速度很难提高。

网友D:
这个我没测试过速度, 不过另外一个挂硬盘的测试过速度

楼主:
作为一个普通的U盘

modesense返回一些什么值?
有没有一些参数一定要返回的?
哪位大虾帮帮忙.

网友B:
回14楼和21楼:还是去看看SCSI的文本吧

在SCSI文本中有关Inquiry部分占了13页;Mode Sense和Mode Select部分共占用6页。

网友E:
参看

Frank Wang的《U盘项目报告》,文档也都是可以下载到的。以前搞过,能读写,不过有时候有坏文件不知道怎么搞的,另外好像PC往U盘写的时候速度很快,我当时不知道怎么响应让PC等一下,所以搞了巨大的缓冲区。不过速度倒是也块起来了。

楼主:
U盘坏块一般怎么处理的?

网友A:
哈哈,U盘做得差不多了吧!

  NandFlash最大的毛病就是会有坏块,你首次使用时要扫描一次坏块,将其作标记,不能用,在运行过程中还要处理出现的坏块,用CRC校验来确保数据的可靠性,这在芯片的PDF中有详细介绍,自已去想办法吧,我可帮不了你!

楼主:
to平常人

资料我都有,也看了,
可是看一些资料,有的返回数据比较多,有的返回数据比较少,
不返回好象也行,所以就有点晕了,
哪些页最好要返回呢?也就是说哪些页的信息,电脑一定要知道.

楼主:
to古道热肠

是的,可以读写了,就是坏块处理太繁了,
按照PDF里的处理,对我现在的硬件(51+256外部RAM)来讲太累了,呵呵呵

网友A:
能走到这一步很不错了

  速度如何,用NandFlash应该还可以吧,我当年做的U盘稳定性还可以,就是写数据很慢,因为写Flash 要时间,而且还是串行的,51单片机第1次扫描Flash坏块还是应该的,至于坏块吧,管理起来就有些力不从心啰!

楼主:
比较慢,大概20多KB/S

由于我们只要使用1-2M的空间,可能不使用NandFlash,
古道热肠,推荐几个小容量的串行接口的Flash吧,最好是NorFlash,

网友A:
首推Atmel公司的DataFlash

   串行接口就用Atmel公司的DataFlash吧!并行接口的好象SST公司的比较流行,AMD公司应该也有,华邦公司也应该问问,都是存储器大厂,并行口的我没用过,不好推荐。

楼主:
to古道热肠

谢谢!
Atmel的Flash是不要坏块处理的吧?
现在都不敢用了,呵呵

网友A:
PDF没有要求做坏块处理

 10万次擦写寿命,坏块的概率极低。

楼主:
各位大哥,我还想问一下关于FAT表的问题

在FAT表中有坏簇的概念,那坏簇是PC置位的吗?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置位坏簇?
连续几次写都错误的情况下吗?

楼主:
哪位大虾指点指点啊……

网友A:
应该是在磁盘扫描时做标记

  Windows运行过程中遇到坏簇,会死读,读呀读呀,感觉如同死机,重新启动系统,扫描磁盘就会发现坏簇,提示你是否作标记,作好标记后又能正常使用了,不过,出现这种事,表明你得赶快做好备份资料的工作,这种事几年前遇到过一次,换了硬盘就没出现了。

楼主:
谢谢古哥!

没说明白,我指U盘里的FAT表,也要我们自己去标吗?
什么情况下去标?

楼主:
ECC

哪位大虾指点一下,U盘中ECC一般是什么流程?
先对要写的数据ECC,然后再读入ECC,比较是否相等?

楼主:
哪位大哥知道的指点指点阿!!!

网友F(2013-12-12):
引用 网友D:

oo大哥,U盘枚举中的SCSI协议感觉看不懂,用工具抓取了一个真U盘发出的数据,都不知道这些数据代表啥含义,有啥资料书上有这部分的说明没?
我现在枚举一个U盘,将设备配置描述符发出后,下一步我都不知道要干啥了,给点指导

网友D:
去买本《圈圈教你玩USB》吧

网友G(2015-03-04):
引用 网友D:
去买本《圈圈教你玩USB》吧

我把圈圈的引导扇区数据与根目录扇区数据复制过来,加到我做得模拟U盘上面,出现的test.txt文件,但是打不开这个文件,提示文件或目录损坏无法读取。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我把圈圈的引导扇区数据与根目录扇区数据复制过来,加到我做得模拟U盘上面,出现的test.txt文件,但是打 ...

fat表不对

网友G:
真是fat表不对。谢谢圈圈。最近在做一个U盘相关的东西。苦读圈圈的书。大有收获。

网友D:
引用 网友G:
真是fat表不对。谢谢圈圈。最近在做一个U盘相关的东西。苦读圈圈的书。大有收获。 ...

多推荐给身边的人:$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多推荐给身边的人

人手一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