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单片机如何从异步fifo里面取数据

楼主(2007-05-22):
各位大侠高手好,!!!我想用at89s52从fpga(嵌入fifo核)读取数据8位,我采用异步方式,不要求实时性,请问读时钟应该怎么给,具体的时序能否说明一下,

网友A:
这个你要看你的fifo核的时序才行

    根据fifo核的时序来确定你需要给的时钟信号.
    有些异步fifo是可以按普通ram的方式来读的,即你只读提供R/W信号.当然在读的过程中你可能要查看fifo的状态指示信号(空,满,等等).

楼主:
多谢二楼,还想问

时钟信号我直接接到单片机的ALE脚,我想通过地址线控制fifo的读使能 e
利用movx指令时p0口上出现我所需要的地址状态,相当于单片机片外寻址,有的资料上说可以给fifo一个固定的地址然后单片机只从这个地址单元读取数据就行了,是不是存储器映射的问题,还是????
还请高手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