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笔记本没有串口,如何下载程序到STC的单片机?

楼主(2007-05-22):
大家好:
    请教一个问题:STC的单片机是用串口下载程序,我想买一台笔记本电脑,现场调试修改程序;问过几个品牌的笔记本,居然都没有串口!
    请问在没有串口的情况下,如何解决此问题?请指点,谢谢先!

网友:
usb转串口

网友A:
有一种接口器件叫USB转串口

实验室里有位师兄在用,希望你能买得到

楼主:
谢谢!

谢谢楼上两位!
我在市场上买了一个USB转RS232,回家一试,台式电脑提示此USB设备运行不正常;会不会买到伪劣商品?15块钱买的.
3楼的朋友能否帮忙问一下,那种能用的转换器是什么牌子?谢谢!

网友B:
li3412159,需要装驱动

如果不行就有问题了,还有建议你买好一点的,15块钱的会出现不好用的情况,另外这样的转接头没有加真正的电平转换电路,还是买贵的吧,好的USB<-->232芯片就要15元

网友C:
15元的不行

要50元的,PL2303兼容的,stc不支持CP2102的,

网友D:
请问有USB转并口的吗?

多少钱的可以用

网友E:
15元的應該是不行的

我之前也買過15元的,一次買了3個,都沒有用,
后來有個店主告訴我她那里的50元的一定可以用,買了一個,確實很好用。
你可以到STC官方網站買,
我的是在掏寶買的,店主叫hz_zyz,你可以問問.

网友F:
看来

看来真的是一分钱一分货啊:)

网友G:
15块得

15块得肯定不能用撒,LZ可能没有装驱动吧,买一个好点得哦。就象楼上各位说得买50得,好象也有100多得吧。嘿嘿。。。

网友H:
便宜也有好货

   哈哈,买的是那种能看见肺腑的那种吧!批发价也就12块,其中有一种是采用CH340芯片的能用,RS232头上有HL-340字样,价格做工都一样。
  也可能是驱动没装好,直接运行光盘中的安装程序,全装它一会,再插USB转RS232就会提示安装成功。还是不行就找商家去换吧,不给换就找商场管理员,保准他给换。

网友I:
我也想买带串口的笔记本。

查到了下面这个,还带并口。7000块
HP Compaq nx6320(RJ705PA)
http://detail.zol.com.cn/93/92776/param.shtml
我还没买,不知道好不好用。

网友J:
11楼,你在哪买的,能否告知一下,俺也搞一个

楼主:
谢谢大家!

看来真是一分钱一分货.
我是按操作要求操作的:先装"预驱动",然后插上转换器,正常情况下应该提示"发现新硬件",然后"下一步"......直至安装完成.
现在问题是,"预驱动"安装成功,"发现新硬件"的几率是1成,即插10次的话有一次"发现新硬件",接着电脑马上提示"该设备运行不正常",没机会"下一步"....呵呵.
请用过USB转串口成功下载程序到STC单片机的朋友告知一下,你用的是哪个品牌的转换器?谢谢!

网友H:
我用的是力特的1拖2

    力特的USB转串口还可以,我的电脑用的力特品牌1个USB转2个RS232串口,下载程序到STC89C58和STC89C516,几乎不出错,缺点就是价格太贵了,要100多元。
  13楼的朋友想用便宜的转换线,我是在珠江路电脑批发市场找到的,如果要的话,你得贴邮费,不划算啦!
  楼上的朋友,操作系统要在2000以上会稳定些,98和WINME都不太好,要注意。

楼主:
谢谢古版!

古版?呵呵,说明一下,古版!=古板;
道版?还是有点怪怪的,道版!=盗版.
100多块钱小意思啦,买一个就可以用很长时间了,不是一日三餐,天天都要的.
现在的操作系统一般都是XP,这点不成问题;如果要求要98/me等操作系统,那倒有点麻烦.

网友K:
STC官方網站有吗,  我怎么没找到?

网友B:
li3412159,如果不嫌麻烦和贵的话

自己做一个,用FT232BM很好用,就是FT232BM贵,单买一片要20,保证好使,至于电路图和驱动查FT232BM的官方网站下载

网友K:
stc 的下载程序是对串口操作的吧,

用了USB-23,软件可以不动吗?

网友L:
PL2303HX加max213很好用

用pl2303加max213做了一个,感觉很好,比真串口速度快,而且稳定,试过很多笔记本,没有不兼容现象,cp2102有兼容问题, 别人用pl2303做个经常死掉,要重新插,因为缓存太小。
上个图,盒子用美信缩料盒子做的。蛮漂亮。

网友L:
还有一张

网友H:
不错,初入此行者多学学

   要知道,在工作中因为焊接原因导致不成功的话,那就太冤了。

网友K:
这个东西装上以后就相当与 串口

原来用MScomm控件写的程序是不是也不要改动啊?

网友M:
装了以后和硬串口没什么区别,我在使用中发现长时间

不用,要重新复位?可能和USB电源管理规范有关,不知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还是更换其它的?

网友N(2010-09-19):
我也是用FT232,以前做AVR的下载器也是用的这个芯片,唯一缺点就是芯片贵,但是绝对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