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两个问题

楼主(2007-05-23):
1.看一份资料中说P0口作I/0口需上拉,但作总线时不用上拉电阻,为什么?
2.在用KEIL UV2实现硬件仿真时,读取外部实时时钟数据,怎么设置可以在   KEIL中的串口界面显示???
(本以为KEIL中的串口只能在软件仿真时使用,对吗?)

网友A:
re

1. 这个是它内部硬件结构决定的。P0做IO使用时是漏极开路输出。 做总线时是推挽输出。

2. 你可以使用超级终端或者串口调试助手来接收数据。

楼主:
回复2

本想偷个懒,看来KEIL内的串口界面不能在硬件仿真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