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开发义隆单片机了

楼主(2007-05-23):
哪位老大知道有义隆单片机仿真器能够使用的USB转并口的电缆?
多谢了

网友A:
可以

应该是是可以的

楼主:
我就是担心,USB转并口无法使用

网友B:
找到了给大伙介绍介绍,没找到就用台式机吧

网友C:
祝你好晕。 USB转并口不知道能否实现???

网友D:
贝贝龙的PC卡,但不便宜

楼主:
有个哥们说他们老大就是用转接电缆开发的

可是让他帮俺问问,那哥们推说很忙
没时间

网友E:
市场上见到的是USB转打印口

据说和实际并口有差别,接打印机能用,但是当并口不能用,因为我买过一个转接线,接针式打印机能用,但是接另一种小并口的打印机(处理过,但是保证一一对应接的)不能用。你可以查一下FT245什么的一个片子,好像能转到并口,没试过,但是FT232BM USB转串口很好用

网友F:
转接的都不稳定啊。

楼主:
俺也犯愁阿

网友G:
还是用有并口的电脑吧

还是用有并口的电脑吧,如果是笔记本没有,考虑买了惠普的商用笔记本吧,并口,串口都有,就是价格高点,性能是不错的。由于经常用到并口和串口,我买笔记本时就考虑这一点了。

网友B:
南京有做PCMCIA转1并口、1串口的公司

   据网上报道,南京的某公司做的卡插入本本的PC卡插槽,能转换出1并1串,兼容性很强的。

网友H:
俺也在找,找到告诉我 ……

但估计是找不到……

楼主:
看来俺还是要上扩展坞了

嘿嘿

网友I:
去买块PCMCIA串并卡就行了

有两串一并的,只是这种卡现在不太好找,用扩展坞当然可以,就是性价比不好。主要就是因为串并口问题,我2000年买的ACER笔记本现在还在服役,MMX300的CPU,配置虽低,好在体积很小接口齐全,算亚笔记本PC吧,做开发和临时上上网、听听MP3也够了。

楼主:
现在的笔记本都是pci-e的扩展接口

并且那种卡也不便宜,一个端口复制器也就1000左右吧,还能买二手的
那种卡貌似价格也差不多了

网友H:
EMC推出C编译器了没?

网友I:
当年一块PCMCIA串并卡最贵的时候120-150,一般都是100以内的

只要你的笔记本上有PCMCIA(也称PC卡)扩展接口就可以去淘淘,二手市场也许有,要是你的笔记本太过新潮,那只能在USB上动脑筋了,但找到一条能用的转接线就得看运气了。

网友J:
现在的笔记本主要是并口比较难找~~~~串口使用usb转好了~~~~~

不过keil下可以使用ulink;iar下使用jlink,都是usb就可以搞定的;

网友B:
南京恒超科技做笔记本转并或串口卡

网址如下
http://www.translan.com.cn/main1.htm

笔记本电脑发展到迅弛时代,已经很少有机型配置标准并口,但还是有一部份用户需要标准并口,连接仿真器,编程器,加密狗等设备。虽然有“ USB转打印口 ”这样的数据接口,但是上述仿真器等设备,通常要求通过并行数据总线与笔记本电脑连接,而用“USB 转打印口 ”本质上还是串行数据总线连接。HC — 01笔记本并口卡提供的是真正的SPP并行数据接口。

产品特色
  支持标准并行(SPP,NORMAL ) 模式,即插即用,具有自动识别功能。
  符合标准PCMCIA插座, 兼容PCMCIA II CardBus插槽。
  可选标准LPT端口号(LPT1,LPT2,LPT3)相应标准并口地址是0X378 ,0X278,0X3BC 。
  驱动程序支持 win98/ winme/ win2000/ winxp/ win2003 。
  可应用于如下设备:Altera系统的仿真下载,Xilinx仿真下载,ARM 简易JTAG仿真下载(wiggler 和SDT 下载线 ) ,Multi-ICE 原版ARM仿真器,凌阳单片机的JTAG仿真下载,支持MSP430下载,以及硬件加密狗和西尔特并口编程器等等。

产品应用
  用于ARM等嵌入式系统的仿真:
   ARM 简易 JTAG 下载线 (wiggler 和 SDT 下载线 ) ; Multi-ICE 原版 ARM 仿真器。
  用于可编程逻辑器件的设计与仿真:
   Altera 下载、 Xilinx 下载、 Lattic 下载。
  用于单片机的下载与仿真:
  凌阳单片机的 JTAG 下载; MSP430 下载。
 并行接入硬件加密狗。
 西尔特等并口编程器。

 HC—02 笔记本串口卡
产品介绍
笔记本电脑电脑发展到迅弛时代,已经很少有机型配置标准串口,可能厂家设计认为串口是一个应该淘汰的接口,但还是有一部份用户需要串口这样传统的数据接口,例如:工控机、路由器调试、维修手机等等。虽然有USB转串口这样的设备,但是虚拟的COM5,并不能根本解决串口的调试问题。HC-02笔记本串口卡提供的是真正的如同内置串口一样的数据接口。

产品特色
  支持标准串行模式,即插即用,具有自动识别功能;
  符合标准PCMCIA 插座,兼容 PCMCIA II CardBus 插槽;
  输出1个独立9针标准串口,独占中断端口号而非虚拟设备,可接各种串口设备;

  驱动程序支持win98/win2000/winxp/win2003。

产品应用
  本产品适用于新式无串口接口笔记本电脑或串口接口不够的笔记本电脑,通过本设备可连接到串口鼠标,各种串口设备,如单片机、 PLC 、 POS 、门禁、检测、通讯用仪器仪表等串口 232接口的外设。并具有中断控制地址,更好地解决复杂的传输控制系统,稳定有效保证数据流不会丢失。

 HC—02 笔记本数字I/O卡
产品特色
  提供16路数字I/O,I/O电平均为3.3V,且输入电平兼容5V。每一路都可由软件设置为输入或输出,即插即用,具有自动识别功能。

  符合标准PCMCIA插座,兼容PCMCIA II CardBus插槽。
  本卡接口基地址(BASE ADDRESS)可由系统自动分配。
  驱动程序支持win98/winme/win2000/winxp/win2003。

产品应用
  提供用户2个8位并行接口。每个独立的接口传输速率可达2.7 MB/sec。安装简便,即插即用,可为一些需要重定址的设备,重定址到 ISA 地址。

  用于数字 I/O 设备的扩展,例如笔记本输入数字化测试仪器测试结果数字量和控制设备的开关量的输出,也可用于笔记本电脑与单片机系统的并行通讯等。

南京市中山路243号中山商务楼401室
邮编:210009

网友K:
回 YEWUYI

早 有EMC  C  编译器了

网友A:
不错嘛

20楼古版介绍的这个东东不错嘛。如果有销路,自己做也不错:)

楼主:
问题是现在主流的笔记本已经没有pcmcia接口了

网友B:
还是东瓜看得远!

   要做就做最新接口的转换卡,现在好像流行PCI Express 跟人聊天说这省电,也省成本,体积是比以前小,加工难度肯定提高了。

网友L(2008-12-10):
义隆单片机到底能不能用C语言写?我必须再去学汇编吗?

义隆单片机到底能不能用C语言写?我必须再去学汇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