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步进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7-05-23):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我用一个步进电机带一个负载在垂直方向转动,当速度比较低时我明明让它向上转动,但它却先向下转动,当转动到一定角度转不了时它才又向上转动,这个情况有时出现,有时又没有,但如果把速度改为较大了就不存在这种情况,这是为什么?是什么引起电机这样的啊?难道电机的转速还要影响到力矩吗~`
谢谢了~~

楼主:
谁帮忙解答一下 啊~

谁帮忙解答一下 啊~

网友A:
不知道你控制器的结构,不好说。

如果你先停一下,再反转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B:
步进电机-启动曲线最难做

  电机是发抖吧,启动曲线要细调的。

楼主:
谢谢LS2位~~

谢谢了~
re_conwh: 恩,就是,停一下再转动就可以反转了,其实正反都可以,只是有时会出现我说的那种情况~~。
re_古道热肠:电机抖动不很明显,我有做启动加速,但我速度比较低时应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呀。

而且我现在更郁闷的是,我把负载去掉了却发现个新问题:
以前带负载时可以控制电机向2个方向转动(向上和向下),只是偶尔出现问题,现在没负载了却发现无论是控制电机向上还是向下,电机就只朝上转动,只是转动的速度不一样而已~~

莫非是驱动器坏了,但如果驱动器坏了应该是有无负载都只能朝一个方向转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