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个生产上问题,

楼主(2007-05-23):
用浸焊炉中浸焊,那些元件不能浸焊的 。。。

网友A:
浸焊炉?是波峰焊吗?有整个浸下的吗?

网友B:
只要有腿的都可以焊,但是

焊盘个大的建议手工焊;
向下安装的建议先用胶;
浸焊前电线等要做好固定;
工人要注意,元件掉进去了千万不能用手直接去捞;
操作经验很重要!

楼主:
回复-geniusnf

不是整个浸下的。浸到焊盘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