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单片机的供电电源怎么选择

楼主(2007-05-24):
请问,很多单片机电源范围比较宽,比如2V-6V,那是不是说3V或者5V都可以呢,有没有什么区别?
谢谢各位大虾的指教!!

网友A:
是的, 都可以

不过, 全电源范围设计, 得遵守逻辑电平规范.外围的选择和计算也要注意这点

网友B:
尽量用低电压

电压低,功耗也低,电磁骚扰也低.

楼主:
非常感谢

好的,非常感谢2位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