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ldwsw的**好

楼主(2007-05-24):
 在咱论坛中看到有位朋友的签名内容如下:

 如有问题:
1.查有关手册、帮助文件能否解决问题?
2.到版面以关键字查旧贴或精华贴能否解决问题?
3.以关键字到google等其他搜索引擎搜索能否解决问题?
4.如果以上都没解决,欢迎发贴讨论啦~~:)

 这就是解决问题的良好办法,经过上述1-3步还没解决问题,说明这问题有其特殊性,当然应该虚心去请教别人。
 如果一遇到问题就问人,这是不好的,凡事不经自已思考,没有独立解决问题的经验(说得难听点就是毫无主见),永远得不到提高,如果有一天出现新情况、新问题,只会束手无策。
 这是个老话题,说出来大家见笑了,但是到了社会上,要会做人,会做事,很难的,如果我们的大学生连会做事都达不到,会做人就更难啰!

网友A:
说得很诚恳,顶!

网友B:
支持,

要靠自己,

自己解决不了,可以请别人给点思路或提示,

如果这样还不行,那就换工作把,

网友C:
自己加个裤衩吧

网友D:
这个问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

但建议如果要发帖问的话,发贴者至少应该自己先认真思考一下问题。

网友E:
不错

楼主说得很好。

网友F:
建议斑竹将此帖置顶!

楼主:
再补上一下

    以前上班时,总工跟我们讲“15分钟没进展,赶快去问人”,也就是说,既要自已思考,也要虚心求助,15分钟,对于1天8小时工作制,是很适合的时间间隔,自已已努力,仍然找不到出口,请教别人也许能有达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效果。但如果一遇问题就问人,别人不干活了,光教你,又不是你付他工资。
    21IC论坛好人多,但大家最好不要有依赖心理,要勤动手、动脑,有个说法“脑袋越用越灵,手越用越巧”不知对不对。

网友G:
要是都解决不了呢?

还是靠自己!呵呵

我都是 [HELP],[google],论坛同时求助的
有时候面子先放下,时间最重要,呵呵

网友H:
同意古道热肠的观点!

一个人的力量总是有限的,并不是说有问题一定要自己绞尽脑汁解决,发挥团队精神,大家一起讨论,才会完善解决问题的方法~

网友I:
赞成大家一起讨论,反对只要现成答案的

不动脑筋只要现成答案是不可取的,这样只能培养懒人。

网友E:
同意

同意平常人的观点

楼主:
再举个例子,让空头理论落到实处吧!

    在产品中用到大容量DataFlashAT45DB161B,读其PDF得知,硬件接口为SPI,有设备ID字可读,以前用在51单片机系统中,换了1个新的机型,在为此芯片移植驱动时,每次都先写个SPI读写函数,发读取ID命令,并读取芯片返回的ID字,检查其5,4,3位内容是否与PDF中相符

Status Register Format
Bit 7 Bit 6 Bit 5 Bit 4 Bit 3 Bit 2 Bit 1 Bit 0
RDY/BUSY COMP 1 0 1 X X X

如果读取到全0或全1,则可能是硬件不正常。如果这个ID读正常了,上面的函数就测试一下就搞定了。
   在产品升级到32位ARM时,问题出来了,读取这ID值就是不正常,硬件用示波器检查了N遍,软件联调了几百次,毫无进展,网上这种应用没有介绍,ARM评估板也没有Demo,怎么办呢,最后把做所有硬件工程师请到一块,大家各抒已见,搞头脑风暴法,有人提议比比ARM与51单片机上电后的状态有何不同,嘿,还真给说中了。,
   经过仔细比较,51单片机上电后为高电平,ARM上电时为低电平,AT45DB161B也有两种SPI模式,正是上电状态决定了芯片进入了不同的模式,老的驱动当然不对了,重新修正了一下时序,开机一试,哈哈,ID值出来了,上层的一切全OK。
   有些问题,别人给您个解决问题的思路,你自已很快就能解决了,而不应要求别人非得帮你编代码,调程序。

网友J:
需要给位大虾耐心指教呀

网友K:
不是特别支持啦

许多自以为掌握得不错的东西,一经回人家的帖子就知道力不从心,也就是问题多多的意思。何况乎要查的?

楼主:
解决问题的方法再补充一下

    解决问题的方法,还有一条是要重视的,那就是学会使用工具,及至会做工具,“人和动物最大的区别是人会使用工具”,正是因为有了工具,才能够征服科学的巅峰。
    哈哈,又是些空话。但我想大家一定体会工具给我们带来的便利,做硬件的没有万用表,做RS232通讯的没有“串口调试助手”,做电脑USB设备没有BusHound,眼前一抹黑,怎么玩?

网友L:
顶20楼

回贴可以检验自己对知识的掌握程度,深化认识

网友M:
顶,楼主说得非常的好

    我也有过这样的情况,一有问题就问。但有时候别人还没回答我的时候,我就找到了答案。其实自已独立思考是提高技术很好的方法。

    不要一有问题就指望别人,这样对自己是没有帮助的。

网友N:
支持!

以前遇到问题是先去书店,现在网络发达了,信息也多了,最好的方法还是先在网上的多种途径查一下。再寻找相关资料。资料的收集和灵活运用,经验的积累是技术人员不可少的。

网友O:
受教了!

受教了!LZ真是热心人!顶~

网友P:
说的好

说的很好,很现实,很有道理呀!

楼主:
我的51单片机系统的调试流程

  大家愿意听,我就把我设计与调试51单片机系统的过程说给大家听听。
设计单片机系统的硬件时,如果遇到不熟悉的芯片,先买几个样品,想法搭个能使其工作的最小系统,再用仿真器联调,能进行硬件通信就行了。
  为什么要用仿真器联调,主要原因是便于单步执行和单过程执行,以及程序中各种变量的值的跟踪,也便于与万用表配合调试,用仿真器效率高。
  因为芯片对你来说是陌生的,所以与其配合的其它东西一定要是熟悉和可靠的,否则可变因素太多,搞不出来时,就无法确定是哪个的问题的,无法定位故障点,就谈不上解决问题了。

楼主:
硬件都选定了,下面开始设计电路

  硬件性能和接口方式都试验过了,下一步开始设计电路,我设计51单片机系统时,分2大类
  1类是不外扩总线的系统,设计时我都尽量把RS232接口设计进去,有2个目地,1便于下载程序,2便于将调试信息发送到PC机观察,如果系统关心成本,可以只留1个4芯插座引出口,即VCC TXD RXD GND,如果这个小系统要用UART时,只要有空闲的IO口,就应该至少留1根输出线做摸拟UART功能用,同样TTL信号可转换成RS232或TTL插座方式引出。
  2类是外扩总线的系统,设计时我都尽量采用PLD进行译码,并将PSEN信号与RD信号引到PLD的入口,如果系统中用到SRAM如62256,我就将SRAM的RD做成如下逻辑 SRAM_RD = RD & PSEN, 如此设计有什么好处呢?好处就是可以把系统做成如同一台仿真器,把Keil自带的Mon51.hex 烧写到单片机的内部Flash中后,首先把目标系统整成1台用于Keil联机调试的装置,下面的硬件测试和驱动程序的编写都很容易了。

楼主:
不扩总线的系统还有一种调试方法

  对于不外扩总线的系统还有一种调试方法,就是用SST公司的单片机,将其仿真固件烧写到内部Flash中,运用其SoftICE功能,在Keil下也能完成联机调试。也就是时下流行的简易仿真器的一种更简单化应用模式。

网友E:
很有收获

多谢古版啦!!!

网友N:
这里的环境就不错,

论坛也是一个很好的途径,每个人都很热心,不管对错,都是一块开窍的砖。

网友Q:
楼主说说mon51.hex是怎么回事?

楼主:
mon51.hex是51仿真器的固件

    Keil 公司开发Keil51IDE时提供了配套的硬仿真方案,硬件只要将RD与PSEN相与到SRAM的RD端,实现SRAM的PSEN和RD都能访问,就根实现联机硬件仿真调试,去看看mon51.pdf文档吧。
    现在很多廉价仿真器都用mon51.hex固件。

网友R:
古道热肠?

古道热肠 是不是蒋老师啊?

楼主:
蒋老师,何许人也,反正我不是

    贴子有些虚,过阵子把这些内容再充实一下。

网友S:
时间就是金钱

现在的新东西太多了,等走完第三步,说不定老板就让走人了,多交流不如会交流,有高手相助学的也快.

楼主:
哈哈,楼上快人快语

   查一查,找一找,也不费多少事,有些时候比问一下还来得快。要知道有些新东西,谁也不知道,事情得靠你自已来搞定的,有了解决问题的方法,以不变应万变,没有过不了的火焰山,还怕老板炒鱿鱼吗?炒老板还差不多。

网友T:
写的不错

写的好

网友U:
支持楼主

我也提几点:

1:早,做什么事情都应该尽可能的在同龄人中早,这个就是本人武侠篇中提到的先机问题,要想比别人好,相同资质,只能先比别人早一步了.鲁迅先生的"早"字说的很明白了.

2:苦,早是第一步,接下来不努力不行,并且刚开始一定不能想着取巧,除非你是巨牛级人物,就如武侠里,师傅教徒弟,先练马桩,基本功,决不能取巧,不然不踏实,本人小孩时不努力,轻视数学,不爱做作业,导致现在难一些的理论无法突破,比如信号与系统之类的数学要求很强的地方.

3:自信,既比人家早,基本功又好,自然自信就强,这个就是亮剑精神,这个非常重要,你看读书的时候,刚开始成绩好的,一般都是很要强的,并且往往很自信,成绩也能保持下来.他碰到问题,不可能去问别人,只能自己想了,于是就有一个正反馈过程.

4:分析能力,有了自信其实就意味着具备了分析问题的能力,这个时候需要把分析能力具体化,看一些哲学书,小说类的东西,多学学别人的思考方式.

5:查找扩展能力,看侃单片机版,绝大多数属于比较初级的,他们的思维往往停留在MCU51上,不会扩展,想着够用就好,其实我们的世界在不停的发展,芯片从8086到了P4,操作系统从DOS到了VISTA,不容我们停留啊.

6:反思,若按上面五步走的人,一般不会太差,那这个时候最容易自满,安逸,这个时候就需要寻找生存的意义来支撑自己的发展,当然,你想这样过一被子也无所谓.这个时候很多人会选择事业,开始新的人生.

楼主:

    天上掉馅饼,也要起得早
    吃得苦中苦,为得人上人
    自信不自负,成功不遥远
    运筹帷幄中,决胜千里外
    知识更新快,不学就掉队
    遇事不总结,补牢亦忘羊

网友U:
古版总结的妙啊

佩服佩服,有空向你多多学习啊!

网友E(2007-06-23):
文才一流:)

网友V:
出来工作了发现楼主说的话很有道路

18楼的经验应该开个帖子说出来给大家分享下
最好做个经验专区发这些好经验

楼主:
做测试宜由易到难

    由易到难的迭代式开发方法有些时候很管用
最近DIY一个LED屏,用到实时时钟芯片DS12C887,这个芯片大家都很熟悉的,当年IBM设计PC/AT机型是就使用了这个芯片的一个兼容片子MC146818,这个芯片的测试如何进行呢?
   首先找个硬件平台,我有个总线类型的USB开发板(SL811开发板),找来没焊SL811部分的板子,将其数据线,片选线,读写ALE等线全部引到DS12C887的对应管脚,由于这个开发板自带Mon51.Hex仿真调试功能,测试驱动就很容易了。
   下一步,该考虑如何测试硬件了,首先用万用表把所有连接线测试一遍,确信硬件无误后,接通电源。
   根据芯片的PDF可知,DS12C887内部有114字节的SRAM,有14字节的实时时钟专用寄存器,那么这时,就存在着1个先测哪部分好的问题。
   我的结论是先测这114字节的SRAM比较好,因为这样可以排除很多的可变因素,直接测试出硬件是否能够正常通讯,用5A和A5进行相应的测试即可。

楼主:
贴上测试程序

bool TestRTCSRAM(void)
{
    uchar ucCount;
    bool bTestResult;
    uchar ucReadData;

    bTestResult = true;

    for(ucCount=14; ucCount<128; ucCount++)
    {
        XBYTE[c_RTCDS12C887BasicAddress+ucCount] = 0x5A;
        ucReadData = XBYTE[c_RTCDS12C887BasicAddress+ucCount];
        if(ucReadData != 0x5A)
        {
            bTestResult = false;
            break;
        }
    }

    for(ucCount=14; ucCount<128; ucCount++)
    {
        XBYTE[c_RTCDS12C887BasicAddress+ucCount] = 0xA5;
        ucReadData = XBYTE[c_RTCDS12C887BasicAddress+ucCount];
        if(ucReadData != 0xA5)
        {
            bTestResult = false;
            break;
        }
    }

    return(bTestResult);
}

楼主:
测试实时时钟的功能

   通过上面的程序,测试正常后,即可开始测试DS12C887芯片的实时时钟功能了,测试程序如何写,我考虑了一下,有两种写法:

   第1种是网上Down下的用全局变量保存时钟数据,这种方法简洁明了。
   第2种是采用结构体,类似BC内部定义的时钟结构体,这种方法规范易用,便于移植和开发。

   这时又存在选用何种方法来测试的问题
   我是采用先选第1种方法来测试,待测试完成后再用第2种方式的代码来测试,为什么呢?因为当前的阶段是要测试DS12C887是否能完成其时钟计时功能,关注的重点不一样,采用的方法也不一样。
   硬件测试完成后再考虑改写代码如何方便使用和规范,这就是软件开发的迭代处理。

网友W:
LZ这说的太好了。。。

网友X(2011-05-13):
会学支持的方法  会学

网友Y:
非常同意

网友Z:
道理啊,给力支持

网友AA:
现在无偿请教好像不现实
尤其是特殊问题!
呵呵!

网友AB(2013-11-18):
很有道理!

网友AC:
从此以后,独立思考,独立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