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MCU

楼主(2007-05-25):
1 封装要小
2 只需要使用4个IO
3 价格<¥3(10K时候)
4 性能稳定
5 有内部振荡器,复位电路,就是只要接个电源就能用
6 电源:3.3V
7 封装上可以打自己的公司标识

不知道这样的MCU有没有?

网友A:
看看Philips的LPC系列,还有PIC的

   就知道这么多了,我可帮不了你了。

网友B:
中颖的应该有吧。

不过你可能得用otp。

网友C:
说的不就是SN8P2501B嘛!

网友D:
应该有好几种吧:)

网友E:
HT48R01/HT48R02/HT48R03

1 封装要小      ----10MSOP
2 只需要使用4个IO   ---4-8 I/O
3 价格<¥3(10K时候) ---保你老板会乐
4 性能稳定            -----HOLTEK的品质已经是公认的了
5 有内部振荡器,复位电路,就是只要接个电源就能用 ---四种选择
6 电源:3.3V          ----------fSYS=4MHz: 2.2V~5.5V
7 封装上可以打自己的公司标识       -----有量就可以

HT48R01/HT48R02/HT48R03是一款八位高性能精简指令集单片机,专为经济型多输入输出控制的产品设计。

拥有低功耗、I/O口灵活、定时功能、振荡选择、省电和唤醒功能、看门狗定时器、蜂鸣器驱动、以及低价位等优势,使此款多功能芯片可以广泛地适用于各种应用,例如工业控制、消费类产品、子系统控制器等
(steven_meng@shk.com.cn)

网友F:
还可以关注一下PIC10F20X系列

    6脚,4IO,内置振荡器,FLASH型,支持ISP、IAP,正好满足你的要求,价格2.x,关键是该MCU是SOT23-6封装的,号称世界上最小的MCU。台系MCU也可选择,8PIN的,封装片的价格可以做到1块钱左右,裸片几毛钱就可以了,台系MCU的最大优势就是价格便宜。
    具体看你的需要选择吧。

网友D:
裸片

用裸片是个好办法,一定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