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我这个图可行不可行?谢谢大伙了

楼主(2007-05-25):
就是想用uln2003驱动共阴数码管,
用P2口作位选,P0接上拉电阻后作段选,
不知道这样对不对?
希望大家指导.......................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5/2007525101623337.rar

网友A:
务必自已想想行不行,动手试试就知道结果了

楼主:
好像是可以的

好像是可以的,P2口置低时,P0口给高,但P0一定要加上拉阻,
加多大合适呢?而且流入P2口的电流是不接近80mA啊?
这不能把P2口烧了吧?
请大哥赐教!!!!!!!!!

网友A:
电流通过ULN2003流到地线上去了

    P0口输出段码,最好加一级驱动如74LS240,或BCD译码器CD4511,也可用PNP三极管驱动,位码用ULN2003驱动就行了。

网友B:
不好

这个方案不太好。改用共阳的数码管会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