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

楼主(2007-05-25):
我想各位大侠几个初级问题,见笑了:
1 什么是Brown-out reset,有何用处;
2 如果在一个mcu里头有硬件乘法器比没有硬件乘法器有哪些优势?
2 如果一个mcu里有模拟比较器,它会比没有硬件乘法器的mcu多哪些功能?

谢谢!

网友A:
1、不知道。
2、不必用移位方式计算乘法,程序简明省事。
3、模拟比较器和硬件乘法器是两回事,无法比较。

网友B:
Brown-out Reset 为调电复位的意思

楼主:
不好意思 第3个写错了 我想问的是一个mcu中加入模拟比较器后,它会比没有加模拟比较器的mcu多出哪些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