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TLC5615的吗

楼主(2007-05-25):
我的5615有的时候输出突然变0,不知道什么原因,你们有遇到这种情况吗?不知道是由于软件问题,还是5615工作不稳定的问题,请指教

楼主:
什么原因呢

什么原因呢,没有遇到这种情况的人吗

网友A:
我觉得从几个方面,看看

一,处理器有看门狗复位开着。DA输出如果刷新了,也没有输出,即0;
二,就是你说的软件问题,检查下,会不会写其他值进去;
三,DA的参考电压是不是稳定,示波器看看。
意见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