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教~~~~程序打包

楼主(2007-05-26):
我想把一些固定的C文件打包成.LIB文件,然后放到我现在写的程序里面,这样出问题只用改固定文件,一次就行了,不知道如何实现。
请高手指教,能否提示详细过程

网友A:
不同的编译器有不同的库编译器,看下编译手册

网友B:
是个好主意,Keil很简单的

   在Keil中打开选项菜单,选中OutPut选项卡,点击单选按钮Create Library,保存设定后,重新按F7,OK,信息输出窗口底下显示生成了***.Lib
   注意,只把生成库的文件保留在项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