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与PC机通讯,求助

楼主(2007-05-27):
问题如下:

如果用8051MCU要和PC机通讯,PC机将一个文件数据发送给MCU,MCU将数据写到一块FLSH里保存。该如何实现。

采用一定的协议格式,比如PC将数据分段发送,每发送100字节等待MCU校验并反回讯号,如果接收正确则将100字节写入FLASH,反回一字节(比如:反回00表示接收正,发送下100字节,反回FF表示错误,重新发送100字节)。数据发送完之后发送一个特定的数据表示结束。

不知道我描清楚没有,主要就是要实现数据分段传给MCU

请教该如何实现!

谢谢

网友A:
这个好像没有什么困难吧?

用51单片机可能的困难是片内RAM容量不够。单片机接收总得全接收下来存到RAM才可以校验,校验过程也需要占用一定数量RAM。建议用RAM容量较大的单片机。

网友B:
就按照你说的办

网友C:
如果通信速率比较低,可以接收一个字节就校验一次。

你观察CRC校验函数就知道了,它一般是对一个字节数组进行校验的,你可以把它修改一下,传入两个参数:1个是当前CRC校验值,另一个就是待校验的字节;返回值则是新的CRC校验值。

网友D:
自己定

无非是通讯协议,自己定义个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