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小问题

楼主(2007-05-27):
有这样的语句:for(j=0;j<20000;j++);
请问这种延时语句到底延时多长时间呢?
如果要精确计算一下这个延时时间该怎么算呢?

网友A:
看一看汇编之后的语句,然后再算

网友B:
楼上说的是。

网友C:
小心狗咬哇,具体时间只能看汇编

不过建议较长的延时使用定时器

楼主:
楼上的老大们,小弟再请教一下

2楼老兄说的"看一看汇编之后的语句,然后再算"
怎么才能看到汇编的语句?谢谢!

网友D:
用软件仿真来看

   精确的定时函数就有C语言搭个框架,再用汇编来实现内部的指令,能精确算出的。改天找个样板程序给你看看。

网友B:
反汇编

编译之后可以在反汇编窗口里面看到汇编的语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