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问题?

楼主(2007-05-27):
我设计的可控硅驱动正反转单相马达(250W)控制器,采用MOC3061光藕,BTA16-600双向可控硅,可控硅A1和A2脚并联47欧串474P630V电容吸收电路,测试时发现BTA16常有击穿,474P630V电容也会击穿。
换成采用MOC3081光藕,BTA16-800双向可控硅,击穿现象变少,但仍有发生,给光藕的电流大约为8~9MA,电流连续。会时什么问题呢?

网友A:
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B:
好像没问题,不过可在光藕pin4与可控硅栅极之间加一个电阻限

楼主:
问题确实存在!

问题确实存在!可控硅触发线路也不长,正转可控硅电路一份,反转一份,线路相同,HOT均连接火线,正、反控制线也经逻辑互锁,只是控制电流是连续(小于4秒)而非脉冲,这有问题吗?
正转时,反转可控硅A1、A2脚间测得电压400伏左右,吸收回路电容测得电压同值,总电路通过5A保险保护,但保险从来没有烧断,但还是发生击穿可控硅和吸收电容的现象,真是伤心!请朋友们指点指点,不胜感激!
附图。

网友C:
可控硅啊,我也正找它了

网友A:
可能是10uF造成的,由于它的存在产生了移相

楼主:
10u电容不能少

10u电容不能少,没有电容,马达无法转动。

楼主:
大家没兴趣讨论这个问题吗!

网友D:
可控硅损坏是发生在换向过程中还是单向工作启动停止时?

网友A:
没说是去掉那个电容,只是说可能由于它才把电压提了上来

网友E:
切换间形成回路

网友F:
在474电容边上并个600V 压敏电阻

有可能是可控硅触发过程中 电感 和电容有高次谐波的谐振产生的高压(高压也能触发可控硅), 在474电容边上 并个600V 压敏电阻试试吧.

网友G:
给光藕的电流大约为8~9MA

是怎么算出来的?

楼主:
感谢热情的朋友

更正:吸收电容为473P,不是474P,是否电容值不够引发故障?

1、可控硅损坏是发生在换向过程中还是单向工作启动停止时?
   启动和运行过程都有,运行过程先击穿电容,继而击穿可控硅,今天试过只击穿电容,烧坏47欧电阻,可控硅正常。
2、切换间形成回路
   换向过程0.7秒,马达已经停转,应该不至于引起故障。
3、有可能是可控硅触发过程中 电感 和电容有高次谐波的谐振产生的高压(高压也能触发可控硅), 在474电容边上 并个600V 压敏电阻试试吧
   有没有其他办法呢?若600V 压敏电阻触发,47欧电阻会不会烧坏?
4、给光藕的电流大约为8~9MA是怎么算出来的?
   (5V-1.2V-0.4V)/380欧

我经查阅了一些资料,改进了部分线路,请大家分析一下,看看这样改有没有问题?

楼主:
怎么都不感兴趣?

怎么都不感兴趣?

网友A:
lz在这里说了半天,没有试试呀?

你把吸收回路器件的参数调一下。电容的耐压调到400V,电阻的功率调到2W(阻值也可能加点)。

网友H:
串个电感就ok了吧

在吸收电路到电机相线间串一空心电感。或者一个大点的电感,要保证电感不会饱和。
压敏电阻是必须要的。
其他地方没有问题。

楼主:
控制电流

施加给光电管的电流是连续的还是脉冲的呢?压敏电阻加在可控硅的A1、A2端吗?我按上述电路测试,吸收电路由47欧1/2瓦电阻、503P电容组成,结果还发生47欧1/2瓦电阻烧焦的现象,电容和可控硅正常,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I:
加压敏电阻,和换吸收回路的电容0.1uF/250VAC !!!

加压敏电阻,和换吸收回路的电容0.1uF/250VAC  !!!  应该没问题,还有吸收回路可以只有一个-共用就可以了。。。。

网友A:
电阻再大点,功率用1W的

网友J:
可控硅的耐压

可控硅的耐压要求比较严格,有一个电压高一点脉冲就烧,所以加压敏电阻是对症下葯

楼主:
答19楼的兄台

吸收回路的电容250VAC可以吗?一侧动作,实测另一侧可控硅A1、A2端400VAC啊!吸收回路只有一个共用怎么连接?

网友K:
双向可控硅换bt136试试,

电机额定电流是否过大
还有51k加双向二极管是什么意思

楼主:
250W电机启动电流也不超过10A。

楼主:
BT136与BTA16有什么区别?那种更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