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T89C2051死机问题?

楼主(2007-05-28):
AT89C2051做的一个步进电极仪表,在快速的断电后上电后,AT89C2051有时不工作了;电路中电源部分有大的电容老保证指针掉电会零。快速断电后,电压还没有掉到AT89C2051工作电压2.7V以下。
增大复位时间,不工作的情况概率要低点?

网友A:
使用专用的复位IC,保证电压减低一定后就复位

网友B:
看门狗

一定要用看门狗

楼主:
AT89C2051死机问题?

问题解决了,把单片机的复位电源接到大电容之前就好了。2个2200UF

网友B:
解决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