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的移相控制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2007-05-28):
请问可控硅的移相控制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A:
做个移相电路

网友B:
可以用模拟电路,也可以用单片机

原则是交流电过零一段时间后去触发可控硅。这段时间的长度就决定了可控硅的导通角。

网友C:
基本

掌握得好很有用:)

网友D:
做个中断吧

交流信号过零,延迟打开可控硅,就是控制可控硅的导通角,就可以做到可控硅的移相控制拉

网友E:
交流

原则是交流电过零一段时间后去触发可控硅。这段时间的长度就决定了可控硅的导通角。

我也是按此原理做了一个控制可控硅,但是发现一个问题,当交流电过零一段时间(T),当T时间越大,发生当触后可控硅,会发现整个电网的电压都发生了变化,日光灯都忽然暗一下.

负载是600W的发热盘.

可以说说是这个现象怎样解决.

网友F:
估计你说的T越大是指从零点到峰(谷)值之间

尤其在接近峰(谷)值,这是电压最高,突然加一个较大的负载,电压会有一点跌落(也可能你的电源线有点细),但是按理600W不应该这么明显

网友E:
zhaoyu2005

T是指从零点到峰(谷)值之间
电源线不细,可以过5000W.

网友G:
可控硅的移相,可以说不是很确切

可控硅破碎了波形,可以改变有效值,但改变相位的说法很牵强。如国真正需要改变相位,可以使用 PWM

网友A:
同步的锯齿波与比较器,如:LM358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