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作息时间闹钟汇编程序

楼主(2007-05-29):
请各位大虾帮帮忙了...

用AT89C51做一个作息时间闹钟,用T1中断计时100ms的基准时间,在根据作息表上的时间长短对基准时间软件计时.用查表取得计数参数,计时到后将播放子程序地址送DPTR播放闹铃,然后再计时.附主程序流程图

要怎么写汇编程序啊,急啊,谢谢啦...

网友A:
流程图都有了,写吧.

楼主:
流程图是老师给的,我已经写出了播放子程序,请大家帮帮忙啊

看不懂R4,R5,DPTR到底嘛用的啊,要不要设置中断优先级啊,在播放子程序里我已经用T0做为声调频率的定时器了.请格外大虾帮帮忙了,不胜感激啊..谢谢

网友B:
不用

不用设置优先级

楼主:
疑问

1.为什么要将播放子程序的地址传给DPTR啊?不是用一条LCALL指令就可调用吗?
2.作息时间查表,若设定了在8:00响闹铃,那么单片机从什么时候开始计时啊,计多长时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