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调试不出,心态如何调整?

楼主(2007-05-29):
各位大侠大多已是身经百调,在程序调不出来时该怎样调整自己的烦躁心态以使工作能顺利进行下去?想必可以做个总结以飨后人吧!

网友A:
烦恼即菩提

烦恼即菩提。

网友B:
欲速则不达.

网友C:
喝杯茶,望望窗外的风景

心情平静下来后,我们再去尝试,可能有新的灵感就出现了,也可能就会发现一个新的看问题的角度。

网友D:
不要急

慢慢来,千万不要心急:)

网友E:
首先要有信心。

   有句老话“困难是弹簧,你强它就弱,你弱它就强”,首先要有必胜的信心,但真正解决问题还得采取相应的战术的。
1、采用隔离法,简化问题,将故障定位到最小的范围,把有怀疑的东西统统拿掉,检查是否正常,正常了,说明问题在拿掉的内容中,一块一块地往上加,等出现故障时,就可精确定位了。
2、采用观察对比法,用工具将出故障前一刻的状态全部发送到PC的监视窗口中,根据表象,判断问题所在。
3、纯算法的东西,换个环境做测试,如Keil环境出了问题,我把代码整到BC环境中试一把,也许能发现些不一样。
4、向别人求助,看自已的代码,找不到明显的错误,挑别人的毛病,一挑一大堆,常言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5、不要总是处于调试程序的状态,可去干点其它事,但心里还是想想这个问题,换角度想,往往能悟出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何处。

楼主:
日三省吾身 则知明而行无过已

等的就是古道热肠这块玉!厉行之!

网友E:
每个人都有自已的办法,大家都来侃侃吧!

网友F:
分步处理

把程序按功能分开,一个个调试,必要时在中间加入指程序,让我们清楚知道程序现在执行到那一步.写程序就是要有灵感,所以千万不要心急,放松自己后再写.

网友G:
re

好几次,玩两天回来就找到问题了

网友H:
做点别的别如看下小说,回头再搞

网友I:
硬件无关的一般用VC调。

网友E:
楼上的主意好

   推荐用VC调程序,都是C家族,很好的,只是我们这些大龄青年用BC用久了,也习惯了用它的控制台写个测试代码。

网友J:
跑两圈

     跑跑步是个不错的选择,然后再坐下的喝杯茶,贼爽

网友K:
RE

把整个系统从头到尾在脑海里回忆一边,先要冷静下来仔细想想,那些地方可能出问题,然后再会过头去看实际的东西

网友L:
吃根冰棍

不管冬夏,吃根冰棍!就可以想明白了

网友M:
憋久了

不上趟茅房怎么行?

然后就是深刻理解某个成语了

网友N:
同意17楼

我的许多决定都是在厕所里做出的.不止是程序,还包括人生.
可能因为在厕所里面特别放松,没有干扰等等原因吧...

网友O:
转烦恼为菩提,化炎热为清凉~~~~~~

网友P:
.

重视每个细节

分割、征服

楼主:
呵呵,不只是在谈程序啊!

有没有一些程序就如人生的感觉捏?
当我们碰到强劲的对手时?
当我们碰到棘手的生活难题时?
是不是我们也这样潇洒应对?

网友Q:
睡觉

睡一觉再做,睡前饱服二两二锅头!

网友R:
缩小范围,确认故障点。

网友S:
当头脑发乱的时候一定要干点儿别的静下来

逐层锁定问题可能发生的位置,
慢慢来
不能解决问题的时候,就干点别的,换个思路
回来之后再解决问题

网友T:
出门溜达一会就好了

网友U:
小弟不才

相信自己的直觉,有时候真的  往往直觉是对的
向下分析下去
反正我是这样的,遇到问题了一般都能解决
也可能是小弟的程序一般没那么复杂吧,软件不出了
就要考虑硬件了,有时候硬件还真把人跟唬了

网友D:
热门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