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用HT1621的兄弟,我用的1%会出现缺画现象,假货?

楼主(2007-05-29):
HT1621买来含税大概7RMB,用了1,2K了,有些会缺画,有些工作一段时间后就不输出波形了,请问买到假货了吗?

网友A:
厉害

价钱的上下有这么大?

楼主:
to fagfeg

HT1621的RAM一旦写了数据,他就一直输出波形,如果说缺画有可能是MCU的问题,但是不输出应该是HT1621的问题,甚至我用手指轻轻触摸HT1621的塑料封装,不接触引脚,都会改变它的驱动。。。
电源的104肯定是加了的。。。
哎,不知道有什么芯片能代替HT1621

网友B:
HT1621仿冒比较多

HT1621是标准品,市面上仿冒很多,找对你的进货渠道,原装正品是没这问题的

网友C:
不会是虚焊吧?

不会是虚焊吧?或是斑马纸(条)没接好?老大!
如果三四块钱的肯定是国产替换品或者旧的。国产的会出现2.7V以下工作不正常(合泰的是2.4--5.5V),是乱码而不是缺画;只有旧的和被静电击穿的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可以用万用表测出来)。

楼主:
虚焊可能性很小,都是机器贴片,机器焊接

斑马纸(条)更不可能了,因为没有使用,用的是PIN脚的连接。
国产替换品的**也是HOLTEK HT1621?
如果是的话,那不是假冒了吗?

网友C:
假冒的有很多

但假冒的只是电流大一点;电压范围小;稳定性(抗干扰)差点。
而且你是用了一段时间后才出现的,所以虚焊可能性还挺大!
你把有问题的再加锡拖焊后再看看。
没见到实际的东西也只能瞎猜!方便的话留下联系方式,看以后有没有合作的机会。加我QQ也行,在二楼

网友D:
7元还用去买1个1621吗?128段的MCU 7元的不知有多少了.

网友E(2011-03-10):
回复 楼主:
楼主,7RMB这么贵啊,现在都能买三个了! QQ:1505706968

网友F:
楼主的是带封装的 HT1621。

网友G:
查查有可能根本就是虚焊造成的。

就算是仿的1621也没那么烂。

网友H(2011-11-07):
代替合泰1621的裸片没有那么贵,可以考虑下:QQ610058570

网友H:
品质保证OK

网友I(2014-12-11):
国产的TM1621性能还不错,价格合理,可以用用

网友J:
HT1621买来含税大概7RMB?有钱就是任性啊。。。。

确定没有虚焊?就算国产的,都不会这么差,1%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