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片机定时器小问题

楼主(2007-05-29):
     fosc为6MHz。用t0,p1.0产生一个矩形波,高电平宽50微秒,低电平宽300微秒

                                                       谢谢了

网友A:
可惜书白念了

楼主:
我是正在学的学生,定时器中断不是很熟

网友B:
不熟就要学,找书,查以前的贴。

没有谁一开始就会。但有的人肯下工夫去找,有的只指望别人。要别人帮助,自己要让人认为已经努力找过资料了。没有人有兴趣把书上的东西抄到网上。

网友C:
定时0产生50us_300us占空比的频率。

     fosc为6MHz。用t0,p1.0产生一个矩形波,高电平宽50微秒,低电平宽300微秒
方法1:标志50us计数
方法2:装入不同时间到定时0,50us装一次,300us装一次

org 0h
ajmp beg
org 000bh
ajmp time00
reti
beg:
mov tmod,#01;;time0方式1
mov tcon,#55h;;
mov ea,#82h

mov p1,#0ffh
setb p1.0
loop:
    jnb p1.0,cod2
    code1:mov th0,#(65536-25)/256;;;50us;;h
          mov tl0,#(65536-25)mod 256;;50us;;h
    cod2:

mov pcon,#01h

ajmp loop

time00:
cpl p1.0
mov th0,#(65536-150)/256;;300us;;l
mov tl0,#(65536-150)mod 256;;300us;;l
reti

网友A:
要对的起学费呀

TIME*50uS        EQU    25
;==================================================================
MAIN-PROGRAM:
        MOV    TMOD,            #22H
        MOV    TL0,            #TIME*50uS
        MOV    TH0,            #TIME*50uS
        MOV    TIME_COUNT,        #6
        CLR    LOW.OUTPUT
        SETB    EA
        SETB    ET0
        SETB    TR0
MAIN-PROGRAM-LOOP:
        SJMP    MAIN-PROGRAM-LOOP
TIMER-0:
        JB    LOW.OUTPUT,        TIMER-0-LOW-OUTPUT
        CLR    PORT.OUTPUT
        SETB    LOW.OUTPUT
        RETI
TIMER-0-LOW-OUTPUT:
        DJNZ    TIME_COUNT,        TIMER-0-END
        MOV    TIME_COUNT,        #6
        SETB    PORT.OUTPUT
        CLR    LOW.OUTPUT
TIMER-0-END:
        RETI

网友D:
这相当于一道习题吧?

楼主:
o

不好意思,让各位精英破笔了,我是自学的,没有老师教,请各位指

网友:
吹毛求疵

唠叨两句,这么小的时间单位,最小指令时间单位都是2us了,所以上面的程序应该考虑一下中断响应时间延迟,否则精度不高,想要在程序方面达到理论上的50us和300us不是两句话能解决的,我估计太钻牛角尖了哈:)

楼主:
恩,那是不是还要考虑指令本身的执行时间呢,我想的话,如果考虑的话,又该怎么样计算啊?是不是就是按照每条指令占几个指令周期啊?

网友D:
就是要算这个

网友A:
不知道时钟的工作方式吧?不知道自动重装的模式吧?

自己好好看看书

网友:
再罗嗦一下

对于LZ的问题来说定时器自动重装也不准,需要在中断响应后的T0值每次都一样的时候执行输出才可以准确,呵呵,有点钻进牛角尖了哈

网友A:
固定的几个指令周期还是可以调整过来的。

如果你嫌麻烦,还可以使用具有PWM的51芯片来做,这样基本可以满足你的要求。这个就是一个小习题,课堂的习题,几分钟的事情。

网友E:
re

刚开始学更要自己动手调试一下!自学也有书的吧!好好看点书!
如果真的自己弄过了,还搞不懂,再问别人,那样收获会更大!
我以前也是自学的,但是,以前都不知道有21IC这个网(让大家见笑了).
都是靠自己慢慢调试出来的!
大虾们,别抛砖!小虾的一点点经验而已!不对之出,欢迎指教!

网友A:
刚开始都走过弯路的

网友D:
那是

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