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口与其他的接口布线问题,大家帮帮忙

楼主(2007-05-29):
我正在画PCB不过我不知道在同层直接平行的布线会造成相互间多大的影响,比如ADC的数据口与HC245的接口,或者8253的数据口与单片机的I/O口。 如果两个芯片靠得比较近是不是可以不用担心平行布线的问题?对于平行布线有什么限制吗?比如是不是平行线不能太长,有什么限制吗?各位帮帮我。谢谢先

楼主:
问题存在

自己先顶一个,图虽然画完了,但是问题还是存在兄弟们帮忙看看,或者推荐一些可以解决的途径也行。

网友A:
同电源的一般相数据、地址线不是要求太严格的,原则是遵

如果是跨电源的则要求比较严格,尽量不平行或加大间距,同理信号线尽量不与敏感线处于平行。

网友B:
没问题

一般的应用都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