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帮我看个程序吗?单片机接8155后再接1602LCD

楼主(2007-05-29):
能帮我看个程序吗,不知道对不对
单片机接8155后再接1602LCD,
为什么判忙的时候要先给P0接口写入“1”?
ORG 0000H
AJMP BFLED
BFLED:NOP
      NOP
      NOP
      MOV SP, #70H
      NOP
      NOP
      RS BIT P1.0
      RW BIT P1.1
      E  BIT P2.6
       MOV  50H, #00H ;显示缓存
       MOV  51H, #00H
       MOV  52H, #00H
       MOV  53H, #00H
       MOV  54H, #00H
       MOV  55H, #00H
     MOV 30H,#01H;清屏
     ACALL SEND
     ACALL WC
     MOV 30H,#38H;8位2行,5*7矩阵
     ACALL SEND
     ACALL WC
     MOV 30H,#06H;文字不动,光标自动右移
     ACALL SEND
     ACALL WC
     MOV 30H,#0C0H;写入显示起始地址,第二行第一个位置
     ACALL SEND
     ACALL WC
     MOV 31H,R0
     MOV R0,#50H;从50H到55H为显示缓存
XH:MOV 30H,@R0
     ACALL SEND
     ACALL WD
     INC R0
     CJNE R0,#56H,XH
     MOV R0,31H
     RET;显示完
WC:  CLR RS;写入指令子程序
     CLR RW
     CLR E
     ACALL PD
     SETB E
     RET
WD:  SETB RS;写入数据子程序
     CLR RW
     CLR E
     ACALL PD
     SETB E
     RET
PD:  MOV 30H,#0FFH;判断显示忙否子程序
     ACALL SEND
     CLR RS
     SETB RW
     CLR E
     NOP
     SETB E
     MOV DPTR,#8300H
     MOV A,#05H
     MOVX @DPTR,A
     MOV DPTR, #8302H   ;读入数据
     MOVX A, @DPTR
     MOV  P0,A
     JB P0.7,PD
     RET
SEND:MOV DPTR,#8300H;写入8155子程序
     MOV A,#07H
     MOVX @DPTR,A
     MOV DPTR,#8302H
     MOV A,30H
     MOVX @DPTR,A
     RET
END

网友A:
路过

汇编,我只能路过了 , 帮不上,建议转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