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串口通信的小程序

楼主(2007-05-29):
目的就是c51向pc机不断的发送两个简单的16进制数而已,为什么串口调试助手一点反应都没有的?(电路的max232的rs232inputs脚应该可以悬空吧?)
程序如下:(T1定时器工作方式2,波特率2400,串口工作方式1)

ORG 0000H

MAIN : MOV  TMOD , #20H ;
       MOV  PCON , #80H ;
       MOV  TL1 , #0E6H ;
       MOV  TH1 , #0E6H ;
       CLR  TI ;
       CLR  ES ;
       CLR  ET1 ;
       MOV  SCON , #40H ;
       SETB  TR1 ;
       MOV  A , 00H ;
       MOV  SBUF , A ;

WAIT1 : JNB  TI , WAIT1 ;
        CLR  TI ;
    MOV  A , 01H ;
    MOV  SBUF , A ;
WAIT2 : JNB  TI , WAIT2 ;
        SJMP  MAIN
SJMP  $
END

网友A:
1)波特率可能不准;2)串口调试助手可能没有打开

楼主:
都没错呀

波特率验证几次了没算错,串口调试助手也有打开

网友B:
有的串口调试助手有"打开串口"和"关闭串口"

这个开关 我昨天也因为这个迷糊了一下

网友C:
串口晶振是多少呀?

th1,#0e6h;;6mhz=600
pcon,#80h;;600*2=1200

楼主:
晶振是12mhz的

波特率这样算没错吧:

[12m/(256-X)]*2/32=2400

定时器1的工作方式2,波特率为2400,算计算初始值X

网友C:
波特率这样算

没错,
那开灯(100W),找你的硬件电路。

网友A:
6M的TL=0F3H

网友A:
TL=0E6H是1200波特率的

网友D:
看看波形

用示波器看看波形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