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作过验钞机吗?

楼主(2007-05-30):
请问如何检测相关的数据及处理?

网友A:
我做过

不过是比较久以前的事情了,只有紫外光之类,没有图像识别的功能。

楼主:
强,我现在才作哟

钞票长度用中断计数吧,其它红外参数呢?

网友B:
我做过!有什么问题不,具体点!

楼主:
参数取得方法

现在要用ATMEGA8353作,HT1621作段式驱动,要有打印功能,有数据更新功能。

现在是LCD驱动有点接不上口啊,
红外波不知如何同OK的钱比对啊!

网友A:
什么样的红外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