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触摸屏问题!

楼主(2007-05-31):
  小弟在做触摸屏,用的ADS7843,碰到个问题,恳请各位高手指点。 问题如下:
    重压时读到的AD值能稳定,轻压时,读到的AD值形成一条约1.5CM左右的线,由里外往外延伸,最后稳定。 我目前做的是5.7寸屏,出现这种现象,但我换上3.8寸的屏,就不会有这种现象出现。
    我分析是屏的电容值过大,屏越大分布电容就更大,轻压时充电不足,响应不够快,就越容易出现类似问题。不知道是否这样? 恳请各位高手现身,给点意见,指点一下!
    小弟先在此谢过!

网友A:
我的也是这样的现象

我的也是这样的现象,而且没有按的时候也能读出值来,按在上面读的就稳定了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楼主:
楼上,你多大尺寸的屏?

  我发现用小的屏没有这个问题,5.7寸屏问题就来了。 我曾经怀疑过屏的质量问题,我换了其他公司的屏,问题依旧...

网友A:
我的也是7.5的呀

我的也是7.5的呀!你的有没有没有按的时候也能读出值来,而且是不稳定的

楼主:
回楼上!

  我的没有触摸时不会中断,不会读AD。
  我发现用小的屏读到AD原始值会干净很多,用5.7寸的屏读到的AD原始值就没有那么理想了,最不能接受的是轻压时还拉成一条线,有时候还是弧线。

网友B:
谁卖给你的?

找供应商问问就行了

楼主:
楼上!

  不是屏的问题!
  开始我也怀疑过屏,在别人已经做好的触摸屏控制器上是可以用的。
  是我们碰到了问题没有解决,困在此处了.....

楼主:
shiman,你找到问题没?

  软件上我花了很多工夫都没搞定......

网友C(2010-10-20):
请问各位大哥解决了没有啊,我也是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