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的I/O口能不能识别出PT2262的三态

楼主(2007-06-01):
8个I/O中作地址,再另外一个口,能不能识别三态,请指教了!

网友A:
那就成2性子了

网友B:
如果能识别三态的的话

计算机不就能做成三进制了?岂不是又一个飞跃?

网友C:
其实就是二态,你把一串码合起来分析

网友A:
你需要那么多的地址?

网友D:
不能直接识别!可以附加电路和程序才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