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256检测问题请教.

楼主(2007-06-01):
           xdata unsigned int i;
      xdata uchar sTemp[100];

      for(i=0;i<100;i++)
      {
          watchdog();
        sTemp=(unsigned char )i;
      }

      for(i=0;i<100;i++)
      {
          watchdog();
        if(sTemp!=(unsigned char )i)
        {
                       // 错误提示
                   }
            }
通过类型转换是怎么能检测到62256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A:
这个和类型转换没什么关系吧

只是往外部存储器的数据组中依次写些数据,然后读出看是否和写入的一致,不一致即说明有问题了。
    这种检测方法可能太简单了些,也谈不上是对62256的全面检测。

网友B:
这好像不是很高深的程序吧?

就是一写一读。。。。
和类型转换没有关系。。。。

网友C:
同意

赞成楼上两位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