埋在十层金属膜下都可以被读出,还有什么不能**?

楼主(2007-06-02):
面临设计选型的问题,不希望自己的成果被人简单地盗取,请教大家目前哪些单片机还不能被破解?

网友A:
似乎没有

看看外面铺天盖地的解密广告就知道了

网友B:
最好的办法是加一颗算法加密的芯片,成本2.5RMB

网友C:
没有不能**的

没有不能破解的,关键在于破解的代价高低!

网友D:
现在能**的大多是51、PIC、Moto的

ST的ST7系列,不能被破解。

网友E:


网友F:
如果成本要求不是很高的话还是用32位的

目前低端的ARM片内带Flash,很便宜了,解密好像还没有。如果你的产品要求那么高的保密级别,我想也就不差多花那么几块钱了,更何况不一定多花,还可能少花。

网友G:
就是,没有不能解密的,只能是解密成本高低的差别

不要相信经销商的话:“**不能解密”,骗人的,你想:美国五角大楼的计算机系统防御严密不,照样被人入侵。世界就是矛盾共存的,相互排斥但又相互依赖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