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加密?

楼主(2007-06-02):
(无正文)

网友A:
对于加密本身,这样做没有意义

要封都封,且尽量增加拆开难度,还有办法就是用多MCU,而且是不同体系、厂家的,增加解密成本,高值产品尽量用可编程逻辑器件,大量产品可以考虑直接找IC厂定制MCU。

网友B:
总会有点作用的

比如刮去字、封起来、用裸片,等等

网友C:
ABS胶加石英砂

基本上是拆不了的

网友C:
当然,如果是用微型雕刻刀搞的话

没什么拆不了的……

网友D:
封住的话,产品坏了,要维修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