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P A怎么提示有错误

楼主(2007-06-03):
    请问,我在KEILC中PUSH A 指令和POP  A 指令的时候怎么总是提示有错误啊?

网友A:
A是隐含寻址,ACC才是直接寻址

PUSH   ACC
POP    ACC
就对了。

楼主:
RE

    具体的提示是:计时.asm(184): error A22: EXPRESSION TYPE DOES NOT MATCH INSTRUCTION

网友B:
POP PUSH 不能寄存器寻址,改成ACC就好了

楼主:
谢谢!

    谢谢!我知道了
   还有我用仿真仿真的现象的正确的,但是我把程序烧进去就没有进位了
   我是编写的一个时钟程序.烧进去的效果是只有秒钟,一直在走,但分进一后
   所有的数码管都闪下,又从新开始,你能告诉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C:
程序分差了

网友A:
conwh 的意思大概是说

计数到60秒,“分进一”时,必然是程序分支处,两个分支流向差了。

楼主:
RE

  那为什么,用仿真器的时候是正确

网友A:
所以我说没看到电原理图和源程序就没办法说是什么原因

楼主:
RE

  您的邮件地址能告诉我吗
  我发给你看看

楼主:
还有个问题

     程序总一定要设置SP 吗?
  若要设置SP 一般到那里入栈啊??

网友A:
“程序总一定要设置SP 吗”

一般地说,需要在初始化时设置。
通常设置到RAM地址高端。

网友C:
呵呵,谢谢MAYCHANG替我翻译,谢谢!

楼主:
RE

     请问你看邮件了吗?
    我现在好想把哪个问题解决.可是我刚刚有使了,还是没有什么变化

楼主:
呵呵

  太谢谢你们了
   我太多东西不懂了
   还好有你们教我.
  我将不胜感谢

网友A:
邮件收到,不想看这种没头没尾没注释的源程序

这样的程序,过两个星期你自己也看不懂。

楼主:
不好意思

   这就是一个子程序
     是独立的

楼主:
RE

   对了2封邮件都看了吗????

网友D:
又是学生?

又是一位学生哥的毕业设计吧:)

楼主:
RE

不是啊!
    毕业设计比较简单
   并且早就做完了
  现在在上班, 没有人带我。要自己摸索,比较麻烦
  有机会沟通

网友C:
搞着玩,也不是商业机密,怎么不把程序帖出来,让大家瞎

网友E:
努力些

有些错误还是要自己解决为好。如此获得的竟然才袮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