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些内带晶振的单片机,但价格不要高

楼主(2007-06-03):
(无正文)

网友A:
多了,你说的太笼统了

网友B:
msp430f2001,$0.55 怎么样?

网友C:
就知道

就知道跟着的一定是一大串广告:)

网友D:
SILICON

C8051FXXX系列的都有内部晶振.

网友E:
几乎所有单片机都是内带晶振的,但必须外接晶体

现在半导体芯片制造时还不可能把晶体做在硅片上,只能把晶体与芯片放在一个封装内,但一般只有一些RTC芯片才会这么做(成本较高);所以内带晶振的单片机都要外带晶体才能使用。

估计楼主是问内带RC振荡器,而不需外加晶体即可工作的单片机。这种内置的RC振荡器精度肯定比晶振差,温度特性也差很多,但好处是价格便宜且节省了两个管脚。

网友F:
大多带内部RC振荡,精度高的有Silicon.

楼主:
我是问不用外接晶体,但精度要高,频率也可高比如8M或16M

网友G:
我还没有见到带晶振的单片机

内带RC振荡器的倒是不少,几乎各个系列都有,至于绝对精度温飘等性能就不怎么样了。

网友C:
精度

这类片子的内带振荡一般频率精度都不算高

网友H:
FSC的IC

FS98O01,FS98O21不错的,带内部1M晶振,14位AD,很不错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