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485芯片保护电路

楼主(2007-06-04):
要求在485的A、B端做一个过压保护电路,请问各位高手该怎么做呢?没做国呀,请教!!

网友A:
没用过

用好一点的芯片吧

网友B:
一般就是用双向TVS管

AB线间,A,B线对地间加上保护

楼主:
这个保护电路怎么样?有什么缺陷吗?

楼主:
3楼的兄弟,进!~

3楼的兄弟你的帖子我看过了,感觉蛮不错的,想问一下你的电路投入应用了吗?保护部分的效果怎么样?? 请回,谢谢

网友C:
我用的距离较短,20m,所以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D:
这个贴子里的电路是错的

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11&t=2535919&tp=%u4E00%u4E2A%u534A%u53CC%u5DE5485%u901A%u4FE1%u5BB9%u6613%u5FFD%u7565%u7684%u95EE%u9898%28%u5DF2%u89E3%u51B3%2C%u9644%u89E3%u51B3%u65B9%u6848%29

楼主:
那最终还是没有结果!

3楼的朋友485你才用20m?谁有用过485保护电路帮忙设计一个,谢谢了

网友E:
5楼的图电阻应该加在保险前边好点

 我现在用max13443,里面集成了TVS,电阻和自恢复保险,通60V DC都没事,与max485兼容,方便至极,呵呵!

网友A:
好办法

楼上(10楼)的办法好:)

网友F:
电阻放到保险丝位置,保险丝不要了,

TVS选择:
4800波特以下可以考虑用SMBJ5.0,高速时最好选择ST75-8(即L08),价格高一点,多年应用了,没有出现过问题!电阻阻值10欧没错,1/2W也可以了,有条件的话选择热敏电阻,出现雷击时工程中有电阻烧坏的情形出现.改用热敏电阻据说可以解决.

楼主:
还是485保护问题

5楼图中自恢复保险丝的 规格有什么限制吗??? 最好用什么规格的??

楼主:
接着问

问下12的朋友,不使用你说的“4800波特以下可以考虑用SMBJ5.0,高速时最好选择ST75-8(即L08)”,只使用图的 TVS: p6ke9.1ca 可以吗?